笔记本主板各种信号说明

楼主(2015-06-01):
首先说 ALW,它的英文全称是 Alway,意思是总是,如+5VALW,它用在当电源插上后,这个

电压就应该都有的,所以我们在插上电源后,只有是ALW ,不管是3VALW,还是5VALW,

只要是ALW ,都应该有它相应的电压,它是给开机电路用的,如EC 等。

    其次是 SUS,它的英文全称是Suspend,意思是延缓,挂起的意思,如+3VSUS                                        (SLP_S5#

CTRLD POWER 这些将在上电时序中讲解)它的电压产生实在ALW 的电压后面,当接收到

SUS_on 控制电压后就会产生此一系列的电压,此电压不是主要供给电压,只是为下一步的

电压产生提供铺垫,但不代表这电压不重要,没有SUS 电压,后面的电压就不会产生。

  再次是RUN  电压,RUN  电压没有缩写,它的意思就是跑、运行的意思,这个才是南北桥

工作的主要电压,当然南北桥也需要SUS 电压。系统真正运行的话就需要RUN  电压正常,

如果RUN  电压不稳定会造成主板的不稳定。

网友:
这个我喜欢。因为我是自学的,只能多看看这些信号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