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80 开机2声报警 刷BIOS没用

楼主(2015-06-01):
联想 V480 开机2声报警 换内存 刷BIOS没用有碰到的朋友吧

网友:
感觉还是没过内存。

网友:
难道北桥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查内存的供电和条件啊!

网友:
北桥是在CPU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查内存的供电和条件啊!

内存反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