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在维修中的主要作用和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5-06-01):
示波器在维修中的主要作用和关键测试点

网友:
建议LZ放上预览图.

网友A:
示波器太复杂了 3.67K 说明不了

网友:
示波器很复杂吗?!不就是抓“波”吗?!抓不抓的到存在两个问题,1.你自己不会用。2.你的国产低端机器存在问题,抓不到信号。

网友:
我发的东西很实用。没有任何华而不实!

网友:
真正有用的东西就是那么两句话,没有什么长篇大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太复杂了 3.67K 说明不了

真正有用的东西就是那么两句话,没有什么长篇大论

网友:
真正有用的就两三句:操作示波器看用户手册,从基本操作到高级应用都有;示波器和万用表一样,测量、和正常的测量结果对比、找到差异的原因;部分服务手册芯片手册会标波形或电压,也可以测量正常电路记录下来;实在没有就自己分析,把复杂电路分解成简单的  基本电路就几个、东西是死的  有正确的输入就会有预期的输出,输出不对就是器件坏。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很好的学习东西,来看看,希望在迅维学到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