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B460E

楼主(2015-06-01):
接一台联想B460E,白屏,外置一切正常,开始先换了一个屏· 问题依旧,拆开机子屏供电正常,现在还不想搞北桥,拍了一根屏线,等屏线回来换上去看看什么情况才能下一步,集成显卡的,哪位大师修过这个问题,让小弟不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
[苹果笔记本] 联想B460E 这是一家吗?哈哈

网友:
你可以先简单测下 是不是屏线
白屏多是屏供电 测下屏那边的是否正常

网友:
拆开屏线看看有断线没

网友A:
换张内存看看,内存坏了也会导致

网友:
白屏目测还是屏线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张内存看看,内存坏了也会导致

注意看了吗?楼主都说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看了吗?楼主都说屏换过了

我说的内存,没说屏

网友:
屏和屏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