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不开机通电南桥滚烫撒娇

楼主(2015-06-01):
一块联想G31T-LM2疑挨雷击,按开机键能够开机,无显示,长按也能关机,开机都在00不跑码了,但发现一问题,在插电源线通电不开机状态,南桥始终烫手,菜鸟无从下手,师傅们这货还有救吗?

网友:
插上电待机南桥发烫基本上南桥已损坏。

网友:
南桥损坏  有疑似雷击  废了吧

网友:
先看下网卡再干南桥吧.

网友:
拆掉网卡先,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又是GB的桥吧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看看附近短路处,查找一下

网友:
网卡拿掉再看桥

网友:
SB十有八九OVER

网友:
拆掉网卡  南桥还烫就说明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打下待机阻值 一般82801GB挂了

网友:
待机情况下南桥发烫,基本可以判定损坏,可以打usb数据线阻值以及3vsb阻值确定是否短路

网友:
很明显,南桥坏。

网友:
来学习下。我也是新手

网友:
新手学习~~估计是桥的原因~芯片烫基本都坏了

网友:
待机南桥就发烫了?供电场管短路了吗?

网友:
把南桥和网卡都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很烫就直接换南桥啊

网友:
南桥坏  然后检查所有USB口是否有损坏  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