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开机报警3声,怎么修

楼主(2015-06-01):
a1398开机报警3声,怎么修,主板没有集显供电,做了显卡,做了桥还没好,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啊哥

网友:
内存不过,,,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你去做桥做什么呢?

网友:
是呀   没搞懂LZ的思路

网友:
过 了内存才有的集显供电

网友:
内存是板载的吗 是的话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  。  内存换了,就只有刷BIOS,要么在看看内存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供电芯片换了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