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5-06-01):
iPad2插充电器没有出现闪电标志不充电,而且数据线连接电脑也没有反应,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尾插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两个充电管也短接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电源IC问题,主要是数据线连接不上电脑

网友:
尾插上面的两根数据线是直连CPU的,怀疑CPU和电源IC,求指点

网友:
大家来看看是问题,没确定是什么问题不想乱换芯片啊

网友:
帮楼主顶 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