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硬盘出现 “c7 crc接口错误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5-06-01):
昨天给自己笔记本重装系统,直至今天,总共装了3次,可恶的是,每次都差不多装好,都会出现声卡驱动不正常的情况,前两次是还原备份的,以为是备份出了问题,第三次下了原版的,装上问题依旧。因为之前硬盘跑过MHDD,没问题,所以一直没怀疑硬盘,今天偶然用鲁大师检测硬件(以前比较少用),发现硬盘有“05重映射区计数及c7 crc接口错误计数”两项警告,留意了大半天,重映射数值为144,严重但没有再增加,但crc接口错误计数的数值吓人:182440062 用亿算,什么状况?而且每刷新一次,数值都会增加。但硬盘存储方面仍可正常使用。
求高手解释一下?这“crc接口错误计数”对硬盘影响大吗?如何解决数值不断增加?

网友:
还要自己坐沙发,请问高手在哪里?

网友:
接口接触不好?拆出来察下接口再装回去看看。

网友:
有坏道了,这是数据线引起的比较常见的问题

网友:
台式机一般是线的问题,笔记本的话应该是接口吧。

网友:
重映射区计数值表示有坏道了

网友:
这个是记录硬盘错误的,对硬盘没有影响,

网友(2015-07-02):
这个没什么问题,只是记录错误

网友:
俺也不知道对硬盘有没有什么损害,希望楼主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吧

网友:
这样的盘用起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