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90GXE主板进BIOS看过主板温度负数,不久就坏了,故障为通电无显示

楼主(2015-06-01):
正常使用的,突然出现无故死机,用怒大师测温,竟然没有芯片温度栏,就连转速都无了,只显示CPU和显卡温度。进BIOS看检测主板温度负数,不久在BIOS设置里面死机,结果就触发无显示了。曾触摸过南北桥散热片偏高温。

装上假负载,测量关键点均正常,就时钟一直是0(估计有些板是这样的),测量CPU各场管输出电压五相供电分别是:1.07、1.11、1.11、1.11、1.06,这一点点差异应该不会造成不显示吧。内存、南北桥电压均正常,PCI A15  B16电压正常。

这类主板在论坛查过说不好修,等下对各接口对地打阻,看看是不是桥问题。从坏前出现了温度负数能否判断桥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5-6-15 09:25):
刷BIOS无效,拿到专业维修的机构,证实是北桥坏,大家有类似的经历供参考

网友A:
今天修道这个主板了型号后面还有128M是吧。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道这个主板了型号后面还有128M是吧。刷BIOS

是有板载显存,刷BIOS没效果

还有的是主板温度检测电路不知怎样找,个人认为集成在桥里。桥的温度不就是主板温度么。就像CPU温度就在CPU那里检测一样。

网友:
果断刷BLOS,嘿嘿

网友:
刷BIOS  谁有这个BIOS 的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