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找不到硬盘 3F0

楼主(2015-06-01):
HP DV4-5B01TX 开机显示找不到硬盘 报3F0错误 同时也识别不了光驱 U盘 检查发现主板只有两个BIOS芯片动过可能是上家有刷BIOS试过  论坛里 发现有好多同仁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像都没有解决方案 现再次发贴 求各位同仁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是G4,装硬盘不触发,不装硬盘报错3F0,正在找BIOS呢

网友:
BIOS 刷错了吧。BIOS内部程序错误

网友:
再找个BIOS刷吧,还有就是这些都是南桥管理

网友:
看看4个电容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兄弟哪4个电容呢

网友:
怎么样才能快速提高分数啊

网友:
是的,要开机后EC发出S5_ON开启3-5v待机的

网友:
硬盘供电有没

网友: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拧螺丝的是 顶到主板了 硬盘接口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