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正的板子。

楼主(2015-06-01):
前几天,就是开机屏幕一闪,(屏幕中间有一条线)。    电流表是。待机0.02.触发到1.08,不动。然后又掉到0.3,然后自己又触发,一直这样循环。
我就去吹了一下北桥,  显卡。  用BGA之后就好了。  用几天又是这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型号是方正R621

网友A:
看电流像桥的问题,你可以再试试,看到底吹那个能好,直接更坏。

网友B:
如果你不想换桥就看看排阻电容不良,不过大多就是桥和显卡,还有要看到底是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C:
怎么坏了的 很重要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想换桥就看看排阻电容不良,不过大多就是桥和显卡,还有要看到底是桥还是显卡问题

嗯嗯,明天去看看咯。对咯。这个排阻的,阻值好大

网友:
用BGA加焊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像桥的问题,你可以再试试,看到底吹那个能好,直接更坏。

有点不想,更换,这电脑,太老了,自己的。    09年买的。o(︶︿︶)o 唉,只能看看了。在去BGA北桥看看。不行的话,就算咯

网友:
我试了的呀,你没清楚看我发的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坏了的 很重要对维修

就是很久没用了,然后就是这样了。没照图下来,你们就多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