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 华硕K42JR REV4.0不触发 电流0.03 -0.05

楼主(2015-06-01):
进水机,处理好后不触发,EC换了  BIOS刷了,南桥换了,

按时序前面的条件都正常,此机器不发出PM_RSMRST#,仔细查过前面条件都正常,

根据时序前面条件都正常,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不满足会让EC不出RSMRST给南桥

网友A:
进水机器 主要还是围绕进水的地方

网友:
楼上说的对。。。说起进水机,我™最近几台进水机,洗干净烘烤干,可以正常开机,BUT  过两天都返修,一台·灰屏,一台各种狗屎问题接踵而至。。😶

网友:
rsmrst是待机电压完全正常后EC发给桥的  还是查待机吧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还不出现RSTMST,换EC试下,量下对地阻值先,

网友:
桥可能坏了,ec条件正常就应该发出rsmrst的

网友:
出rsmrst的脚位短了吗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B:
EC到南桥的RSMRST信号中间有没有可以断开的原件,没有就直接把EC那一端翘起来,看是哪边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器 主要还是围绕进水的地方

绕不出去  EC待机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到南桥的RSMRST信号中间有没有可以断开的原件,没有就直接把EC那一端翘起来,看是哪边拉低的

没有拉低  断开一样就是不出  EC换过

网友:
南北桥虚焊或损

网友:
拿放大镜找吧,断线

网友C:
试试触发下开关呢?
RSMRST#是触发前还是触发后。可以受EC程序改变的。。。
再查下EC的ME_SUSPWRDNACK看有无高电平。如没有,也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EC程序刷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触发下开关呢?
RSMRST#是触发前还是触发后。可以受EC程序改变的。。。
再查下EC的ME_SUSPWRDNACK看 ...

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3.3V正常的,拆掉上拉排阻南桥一端有3V电压,上拉电压正常,EC示波器测不到电压,EC 待机供电 复位 电压都正常,原来的EC一样状态,定了2个EC换上去一样  南桥换新的,BIOS刷了,晶振谐振电容都换了
用示波器抓ME_SUSPWRDNACK和SUS_PWROK做对比,一通道ME_SUSPWRDNACK。3通道SUS_PWROK
发现 PWM 3V电压是波形的,正好还有一台是开机不显示的,REV2.0的版本,用的待机芯片一样,对换了下,还是一样,

网友:
最怕的就是修华硕机。、。。。无图无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3.3V正常的,拆掉上拉排阻南桥一端有3V电压,上拉电压正常,EC示波器测不到电压 ...

正常波形,做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0487-1-1.html

网友:
时序很重要,重要排查进水器件

网友:
这么细的电子元器件,的确要搞个高倍放大镜看呀

网友:
BGA芯片下面进水要好好烘干才好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测一下BIOS波形吧,对照月饼老师的帖子。EC不行再换一家买吧,如确定EC是好的,肯定有条件不满足的地方,或者保护的地方

网友:
昨天休息  今天上班客户不修  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