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无波形

楼主(2015-06-01):
CPU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无波形,新人,不知道怎么判断 是北桥 还南桥的问题,主要想知道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BIOS 3.3V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3.3V的供电有没有?

BIOS,有3.3V,供电正常

网友:
额 忘得差不多了 好像南桥 发出复位到北桥 北桥到CPU (是CPU调取BIOS还是桥调取 忘了) 来个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