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无图无引脚定义维修f1a75-m-le,大神莫喷!

楼主(2015-06-01):
由于没想过发贴也抱着修不好的心理去修,所以维修时候没拍照,都是后来补上的,事情是这样,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说开不了,我打开一看是FM1的就想这种板修得少呀,测过他电源没问题就把板子拆出来,接上检测卡,发现检测卡上的待机灯不亮,但主板的5VSB灯是亮的拿起表笔测待机灯只有1.6V,测1085输入只有1.6V不正常呀

经过跑线发现1085不是直接来源紫线,是经过一个貌似三端的东西,这个输入有5V输出只有1.6V连到1085自然也只有1.6V了,
看论坛用0欧电阻把AB相连,待机电压出来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有时候还自动上电,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了,把COM口和网卡拆下无果,这IO也找不到引脚定义,只能自己跑线了,
好不容易把绿线跑出来了,发现电阻连绿色那边电压正常,再测电阻令一端发现电压有变动,因为之前只修过一块这样的板,修不好,
板子还在,直接就把IO拆下来换了。

更换IO后。。。。。。。。一路跑码亮机。。。。

写得不好,图也不好,第一次这样发贴,请见谅。

网友:
新手能修到这样程度已是一大进步了

网友A:
怎么测量的?通电用万用表侧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量的?通电用万用表侧的吗?

测待机电压要接上ATX电源呀,但不用触发,因为我的板根本就触发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待机电压要接上ATX电源呀,但不用触发,因为我的板根本就触发不了

就是带电开机,测各个元器件的电压呀?侧到哪无电压就ok吗?

网友C:
LZ跑线很厉害啊

网友:
二极管档跑绿线,很容易跑出来的

网友:
台板跑线是门大学问,关键太多没图纸。

网友:
摸着石头过河啊呵呵

网友:
真的是突飞猛进了~~~~现在讲解都这么专业了。你这自学领悟能力如此神速······请受徒儿一拜

网友:
这个电路跑的不错哇

网友:
跑线路高手,好技术!

网友:
楼主修得一手好板~~膜拜下~~

网友:
这维修技术肯定大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带电开机,测各个元器件的电压呀?侧到哪无电压就ok吗?

測3.3VSB管理輸出元器件對應引腳測試點電壓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測3.3VSB管理輸出元器件對應引腳測試點電壓就行.

台湾人?怎么说的繁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跑线很厉害啊

今天看了好几个帖子 都是跑线的,现在维修都不换板了吗?难道流行跑线?

网友:
A75 和 A55感觉变化不是很大,主要是USB SATA , 照葫芦画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