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集显进水掉水

楼主(2015-06-01):
此机进水先是不开机,没3V5V,PU5坏,换上正常开机一个中午,客户拿回去就不能开机(不触发),之后拆机发短路一大片,3V5V都有短路。查PQ47对地0.3欧,PQ65 0.5欧,PL50.3欧怀疑北桥坏,断开PL5 15欧基本正常,查PU6 PC107只有0.3欧,拆PU5 FR=CE回复正常,此时PL15 3V还是只有7欧,晕还东西坏,没法用3V烧,原来无线网卡发热,果然也坏了。拆了再查,还是只有十几欧,再烧CE也发热,把EC也给拆,电流还有1.3几电流,虽然电流下降但是还有短路,再烧,U16 PS8101已经坏,拆了回复正常阻值,EC ISL6327 FR=CE全部装去,就是没有PS8101这HDMI管理芯片,没装,直接通电能触发电流上到0.9几后几秒掉电,是不是不装U16引起,求高手解释

THINK SL410K DAGC2AMB8HO(8L集显.pdf

网友:
短路板子维修麻烦死了 我的电脑短路就不修直接淘宝换...

网友:
看来要大神才能出手解决,,,

网友:
建议更换南桥供电的上下管 机器有通病

网友:
可能是哪里还有短路或者电压没出来。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
坏这么多就不必修了  换个板子吧 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也有可能装个试下。。。

网友:
经查U8 RT8103E也坏,拆了,还是掉电

网友:
这个肯定 是第一次进水没有处理干净,如果修好了,再把板子烤个几个小时,估计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每次都是这样,只要是进水的板子,先烤个几个小时,再修,不要急

网友:
有时候修鸡修到真的没有脾气了,静不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