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795的待机时钟PCH_SUSCLK_KBC什么时候发出

楼主(2015-06-0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0903-1-1.html
这个链接里提出EC发出S5_ENABLE的条件是EC收到AC_IN_KBC、供电、时钟(PCH_SUSCLK_KBC)、复位
而PCH_SUSCLK_KBC是桥发出来的,但没发出非线性的3V和5V之前,桥的待机条件就不满足,如何发出PCH_SUSCLK_KBC?
希望大家解答

网友A:
PCH_SUSCLK是在EC没有外接时钟的情况下,由PCH发给EC的,此时钟来自于PCH内部的RTC电路模块,频率为32.768K,为EC提供刷新时钟。

网友B:
在南桥供电,时钟,RSMRST#正常后,发出该时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_SUSCLK是在EC没有外接时钟的情况下,由PCH发给EC的,此时钟来自于PCH内部的RTC电路模块,频率为32.768K ...

那这个信号是RTC电路正常工作时就发出的?还是桥的待机条件都满足后才发出(供电正常,RTC电路正常,RSMRST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南桥供电,时钟,RSMRST#正常后,发出该时钟信号

桥的供电来自于51123的PWM电路,而51123的PWM电路又受控于EC的待机条件
那个链接里说EC待机条件都正常后,发出S5_ENABLE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2824
看来这确实是有争议的,这个帖子就回答我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iPhone收到iOS8崩溃信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