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不能软关机要刷me_bios 如何刷呀?

楼主(2015-06-01):
求助高手急急急

网友A:
找到BIOS,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BIOS,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呗!!!

不是专门维修的。。可以用软件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专门维修的。。可以用软件刷吗

当然不能,买个编程器几百块,你还是找人吧

网友:
只要能正常开机都可以刷,在官网下载好,开机进入bios设置,有Q-FLASH,按提示操作,或百度一下,就知道怎刷了

网友:
线刷没试过,一般都是拆下来刷的

网友:
修主板的 用编程器刷BIOS也不会吗?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能开机可以从官网下载BIOS,在开机时看屏幕提示按键进Q-Flash刷。

网友:
这个刷了很灵

网友:
电脑城刷个BIOS 10块钱不就搞定了

网友:
我想刷 但怎么刷 me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