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HP CQ 42 i3独显 瞬间掉电一例 此乃通病!福音来了!

楼主(2015-06-01):
接到一台HP CQ42 I3 独显一台! 大家都只知道CQ 42瞬间掉电是通病一块!试过换集显玻璃管!屏蔽温控!甚至加cpu滤波电容,但是都没解决!  静下心来!仔细看是从哪儿开始掉电呢?一一测量!所有PG都正常!CPU复位都出来了!有时电流上到1.3了,有时上到0.4左右!显然是哪儿保护了,但始终都是正常!唉,修的真是头疼!这几天修护率百分之五十都没有!又接到这样一块未解决的通病!唉!!想死的心都有了!突然一想用电池通电试试呢!插上电池居然亮机了!哦类个去!神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又换可调!上电还是掉!想想是不是隔保出了问题呢!量放电管,掉电一瞬间,PQ52第三脚也掉了!奇了怪了!g级是广达独有的升压电路28V开启的!但是这个电一直没掉过!真是奇怪! AD_ID这个应该适配器检测!为4V !不知道这个电压正不正常 AD_ID经过这个电路转换为AD_TYPE AD_TYPE到IO64脚 实在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于是翘起IO64脚上电试试居然通电亮机了! AD_TYPE应该是适配器侦测用的,为什么有4v却要掉电呢?暂时没有这类似的机子!无法知道这个地方的正确值是多少!希望大神来围观一下,帮帮小弟,来个思路突破!为大家解决了这么打个问题!还是多给加点分哈!

I3通用

网友:
另附上原机BIOS!!!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A:
不知道你用本机子的适配器来测试,是否也有掉电现象的发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本机子的适配器来测试,是否也有掉电现象的发生呢?

试过了的,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本机子的适配器来测试,是否也有掉电现象的发生呢?

还是一样的哦

网友B:
用原装适配器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装适配器掉电吗?

掉电啊,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本机子的适配器来测试,是否也有掉电现象的发生呢?

是掉电的。就是这个原因来的!

网友:
换个转接头试一下

网友C:
因为有个D11钳位
所以才是4V
ad_type是适配器功率识别
请注意检查功率相关电路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遇到就有把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个D11钳位
所以才是4V
ad_type是适配器功率识别

这个4V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到I/O就掉电呢!月饼老师说的是适配器功率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你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就是你的那个修机的电源头子不行,那种扁的HP的头子,不能用。那种有点象联想thinkpad的圆头接口就OK的不会掉电。你去了这个脚最后会发现无法充电。

网友:
真是高人,值得学习。

网友:
?
看的不是明白了

网友:
希望以后遇到后有所帮助

网友:
运气好,,啊

网友D:
遇到过开机提示电源功率不足,但按F1能过。
Dell是通过AD_ID信号的电压值来区别电源功率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开机提示电源功率不足,但按F1能过。
Dell是通过AD_ID信号的电压值来区别电源功率妈?

这个不是这个问题,这个信号时正常的,但是到IO 的话就感觉被保护断电了,直接断的隔离放电管

网友:
这信号应该是7v左右。

网友:
Hp中间针,像是7v左右。

网友:
有修过这机器CPU供电问题不定时掉电的

网友:
这样维修也行,牛人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都是没有解决退回了

网友:
收藏下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
正好用上BIOS 楼主很细心 谢谢了

网友(2015-07-01):
很多新问题......

网友:
想问下楼主,这样搞电池充放电正常吗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几天,没有一个故障时相同的,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