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成,电池正常开机,充电器不能正常开机,电流只上到0.8左右跳变

楼主(2015-06-01):
HP V3000,945集成,电池正常开机,充电器不能正常开机,电流只上到0.8左右跳变,能正常充电,但无显示,用电池开机进系统后再插上充电器,瞬间黑屏,但没掉电,很怪的现象,不知从何入手,求高手指点!谢谢,附图纸

akita (PV)(intel share).pdf

网友:
换高压条试试,可能高压条的问题。外接正常吗?

网友:
黑屏后是否能看到显示的内容(暗屏)?如果能看见,那你维修的就好确定了。

网友A:
我的问题找到了吗,我也碰到你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高压部分.

网友:
还是充电电路

网友:
还是充电电路那边的问题比较大吧

网友:
楼主描述的问题有可能是暗屏,高压板供电电路, 电池和电源的切换电路是不是导通不良 ,

网友:
可以正常充电的,只是开机无显示,电流好像没过内存似的,拆掉内存也显示一样的0.78左右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找到了吗,我也碰到你一个这样的问题。

没找到啊,不知会不会是IO的问题,但手上又没有备件,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