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的饱和导通,不完全导通,截止

楼主(2015-06-01):
三极管和MOS管的饱和导通,不完全导通,截止 。基本相同只是需要的电压值不同,具体如下:
a. 当三极管/MOS管的  Vb/Vg-Ve/Vs<0时,三极管或MOS管处于截止(不导通)状态。
b. 当三极管/MOS管的  Vb/Vg-Ve/Vs=+1.9v/+4.5v时,三极管或MOS管处于不完全导通(基本完全导通)状态。
c.当三极管/MOS管的  Vb/Vg-Ve/Vs=+3v/+10v时,三极管或MOS管处于饱和导通(完全导通)状态。
备注:Vb/Vg=基极/栅极
         Ve/Vs=发射极/源极
         以上时以NPN型三极管/N沟道MOS管为例作为说明的。

post_deleted

网友A:
三极管的BE电压怎么有+1.9V和+3V了

网友B:
它们的外表很想像,请问怎样分辨它们?

网友B:
场效应管里面,不管是增强型和耗尽型,还是结型和绝缘栅型,只要它们是同一种极性的,它们的电流方向就一样的吗?

网友B:
在分析电路时能否把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看成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分析电路是可以的,现在大部分电路中MOS管已经取代了三极管,因为MOS管中的体二级管在电路中起到保护电路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里面,不管是增强型和耗尽型,还是结型和绝缘栅型,只要它们是同一种极性的,它们的电流方向就一样 ...

这个是不一样的,在MOS管中它的导通条件是一样的 ,但电流或电压方向是根据栅极和漏极两端的电压决定的高电势流向底电势的一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它们的外表很想像,请问怎样分辨它们?

在笔记本中,大部分MOS管外形都是8个引脚(上4个下3+1个)其中四个相通的是漏极D,三个想通一个不通的是漏极S和栅极G;   三极管一般都三个引脚(上中间一个下面两个,极性判断:左基右发上集电)。 或者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可以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BE电压怎么有+1.9V和+3V了?

这个只是三极管一个导通的条件电压,是两端的压差值。在实际电路中是根据电路中所需要的电压来给基极提供电压(一般是个固定值).在电路中可以算出来。但前题是基极电压-发射极电压 在0v~3.0v之间。  这样说吧,它就像个水龙头大开关,只不过水流的方向是根据集电极和发射极两端的电压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一样的,在MOS管中它的导通条件是一样的 ,但电流或电压方向是根据栅极和漏极两端的电压决定的高 ...

我的意思是把三极管的基极对应场效应管的栅极,集电极对应漏极,发射极对应源极,例如现在要分析NPN型三极管和N沟道场效应管,只要我向基极(栅极)加电,只要电流(电压)足够大,使三极管(场效应管)导通,电流就会从集电极(漏极)流向发射极(源极),现在重点讨论场效应管,我的主要意思是:只要场效应管是N沟道的,不管它是耗尽型还是增强型、结型还是绝缘栅型,只要它是N沟道的,只要栅极的电压是高电平,它的电流就是从漏极流向源极的。
电流流向只是跟它是N沟道还是P沟道有关,跟它是耗尽型还是增强型,是结型还是绝缘栅型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笔记本中,大部分MOS管外形都是8个引脚(上4个下3+1个)其中四个相通的是漏极D,三个想通一个不通的是漏 ...

主板上也很好分辨,但在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上那些大的三极管的外表和场效应管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外形不能确定那就只能根据他们的特性通过万用表测量来判断了。

网友D(2015-08-24):
见得多了,就可以看清楚。我也一样

网友:
请问如何判断三极管和场管的电流方向!

网友(2015-10-16):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而mos管是电压驱动型。

网友(2015-12-10):
外形不能确定那就只能根据他们的特性通过万用表测量来判断

网友:
老师们,讲的很好!我受益颇丰!!!

网友(2016-03-09):
熟悉电路后就明白这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分析电路时能否把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看成是一样的。

不能  导通条件不一样,原理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  导通条件不一样,原理不一样

是可以的,N沟道对应NPN,P沟道对就PNP,我是说分析电路,不是说代换。

网友:
非常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6-05-28):
修的多了也就都认识了

网友(2016-08-12):
笔记本里面的晶体管还是比较好分的,因为笔记本主板里的场效应管通常都是八脚的。

网友:
是啊 笔记本里面场管比较多 以前只留意三极管 学习笔记本就来了解一下场管 毕竟开关电源都要用到

网友(2017-07-12):
引用 网友D:
见得多了,就可以看清楚。我也一样

能不能给点提示 比如大小 或有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