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Y18l换尾插后不能打电话了,可以用流量上网

楼主(2015-06-01):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进不了拨号界面?还是拨打自动退出?请描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拨号界面?还是拨打自动退出?请描述清楚

可以进拨号界面,现在是在空旷的位置就可以打电话,并且有信号,一到有房屋的位置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换过尾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