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开机。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5-06-01):
今接到联想E47A,维修i单上写的开不了机,可开机一切正常。电池也可以充电,关机也正常。难道没问题吗?于是连开两次都正常。第三次再开就开不起了,电流到0.3几就掉电了,可再次触发,还是一样的掉电。关机大约3分钟后又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关机后屏幕黑了,但电流还有1.3几A,电源灯还是亮的。还不能强行关机,只能把拔电源。但还可以再开,故障依旧,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求助!!

网友:
根据时序测0.3时的情况,是不是其中某路供电不稳定哦,再者看温控和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