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B+短路,才知道原来现在好多仁宝的机器3V 5V是两个芯片

楼主(2015-06-01):
其实一说仁宝的板子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点火回路做的很牛X
这不是今天遇到一台联想的G510,插电源没有待机。拆机吧,后面一个大盖子 ,螺丝固定位置在电池与主板接口方向,取掉后就可以把后面的盖子取下来,然后开始大 拆。
裸板量各大电感,PL301短路,找到图纸后一看是B+位置。在原来经常遇到的无非就是屏线接口位置或者CPU供电位置的电容短路了。今天这个让我很意外,把所以能测到短路的电容都干掉了,居然还有短路。没办法,只能一点点量了。
断开待机5V的结点后,再量原来是5V直接短路,可是5V直接短路怎么会导致B+短路呢,好吧,拆芯片……拆远芯片后,短路解除!
可是再认真看图纸确定芯片型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3V 5V的待机电压是受两个芯片控制的。

在论坛里大概搜了一下这个芯片,还真有前辈做个详细研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9521-1-1.html
再测量了一下芯片本来的供电和地线,居然0欧。好吧,这就百分百确定是5V待机的问题。
发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还是第一次见到过3V 5V待机是两个芯片的板子…………看来以后得更好好好学习了。

图纸奉上: Compal LA-9641P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可是这主板对于维修来说有点新了,哪里有这料板啊,只能订芯片回来换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学习了!

网友:
新板子还没有遇到

网友:
第一次见到3v5v分开的,长见识。

网友:
仁宝现在3V5V都不在一起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3v5v分开的

网友:
只是3V.5V分开了,基本原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結構。

网友:
以前眞心沒想過有這樣的。

网友:
有遇到过。但是位置还是第一次

网友A:
联想 HP等到多机型都开始这样设计了 新板子里面很常见了

网友:
系统供电电路还是好修

网友B:
目前还没修到过 看来要多学习充电啊 不然以后的本本没法修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看来自己已经落伍了    要好好学习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 HP等到多机型都开始这样设计了 新板子里面很常见了

嗯。可能在以后维修里会遇到很多  因为很多新的机器都开始过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没修到过 看来要多学习充电啊 不然以后的本本没法修了

是啊 再不学习就真完了。

网友:
3/5V变成两个芯片控制了?

网友:
越来越不好修了呢

网友(2015-07-17):
真是问题多多啊!

网友: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感觉这样会好修点,但是坏的也会少了吧

网友:
见过了,长见识了。

网友:
一般进水烧这个地方的比较多!

网友:
头疼 越修越头疼 都他妈不想修电脑了

网友:
现在很多了,感觉机子越来月复杂了

网友:
嗯,是的,现在新机器的芯片很多都是硅晶体BGA小芯片

网友:
新本子新技术,也得不断学习才行啊

网友:
新板前来学习啊

网友:
边修边学

网友:
刚学电脑,要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