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R5指南针、加速器、传感器及重力

楼主(2015-06-01):
左边是供电,右边是输出直接到CPU
指南针又叫南北极极性感应
工作原理:
1、供电:来自电源芯片U7
2、INT信号和I2C_SCL和I2C_SDA来自CPU,与CPU交换数据维修直接在系统中测试指南针是否能用

指南针引起故障:
1、指南针打不开,小球无法校准
2、引起开机出现英文字母,字母表示NAND故障
3、开机后显示白苹果重启
实际上是因为I2C 总线不良引起,一般取下指南针就能正常开机(一般不用怀疑I2C总线
维修步骤:
1、查两组供电是否OK
2、直接更换指南针芯片
3、更换陀螺仪芯片(如果小球不能校准)
重力感应,加速器:

重力感应也会引起部分蓝屏,进系统报错出现一段英文
重力的应用表现在手机的一项功能,屏幕会自动翻转,屏幕翻转是重力感应的表现
加速器在玩跑车游戏的时候回体现出来加速度
故障表现:如果指南针无法打开这时我们要测重力感应指南针之外的重力感应,这时重力也打不开就直接更换重力芯片,测试重力就是屏幕翻转
问题:1、指南针2、陀螺仪3、重力加速器
第一步:一般测试 指南针认为是陀螺,小球能效准但指南针刻度盘卡住或不出
第二不:就是指南针坏也不排除是陀螺
第三步:指南针和陀螺正常就是重力,其实首先考虑的就是重力问题,先测试重力,不行的话查一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看通道是否有问题
陀螺仪:

陀螺仪又叫惯性测量,IMU的意思也是是惯性装置

在手机中体现我们用IPHONE指南针功能时,IPHONE会让校准,让小球先滚动一圈,一般不能滚动多数是IMU损坏,当然有时候指南针芯片也会引起IMU无法校准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说的很好,相对应的给出了故障判断方法,维修好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