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技嘉770t-ud3p

楼主(2015-06-01):
上检测卡,自通电以来都是ff不变
然后想到最简单系统,于是将硬盘移除,可以到自检
认为硬盘问题,拿出一片250G蓝盘替换,可到自检状态,但引导不成功。随后断电,换回原硬盘启动,也是引导不成功的
尝试进入pe,同样发生引导不成功
最后反复几次,终于可以引导硬盘进入系统,但是pe依旧像之前一样不能引导
且板子不能重启,必须关机后再开机,否则不亮
最后与一个玩家交流,他认为bios损坏,需要刷新bios。
晚些时候,在Windows下用@bios成功刷新,但是再次卡在这里
他告诉我要清空coms再进入,清空后一样卡在那里,后来拔除硬盘后询问是否载入原来cmos的设置
尝试引导pe,同样这个信息
注意:从头到尾检测卡自主板通电以来一直是保持ff不变
现在的问题是无法引导U盘pe,硬盘。
接入硬盘卡在这里attachimg]879420
求教什么问题

网友:
在第一次卡第一屏时曾试过清空coms,但是无果,问题依旧

网友A:
别考虑了,下掉你的PCI诊断卡 你会发现有惊喜哦  记得 技嘉的770系列的板子都有这个毛病,诊断卡在PCI插着是不认SATA硬盘的 IDE的可以 不信你试试

网友:
诊断卡不动,那就查北桥和时钟到PCI的线路。

网友B:
估计版本号没有下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考虑了,下掉你的PCI诊断卡 你会发现有惊喜哦  记得 技嘉的770系列的板子都有这个毛病,诊断卡在PCI插着 ...

我就是卡第一屏才上检测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版本号没有下对

版本号是对的,UD3P只有REV3.1才是AM3+接口

网友:
介意 可以换主板了·

网友C:
     好吧  我也遇到过

网友:
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出问题所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也遇到过

当时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
遇到过这种事情,还是硬盘里面的分区出现问题,,不引导系统,

网友:
而且还经常遇到出现一个字母  什么J的一闪一闪,

网友:
我只遇见过V星主板才不能加检测卡的,技嘉还没有试过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