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2手机漏电一个问题,上电100MA,不是OTG供电

楼主(2015-06-02):
修一个米2,没进过水,功能正常,漏电(不开机也漏),大概5~6小时耗完,上电100MA左右,量VBATT反向300欧左右,拆下Q600后VBATT反向阻值一样,考虑到能正常开机使用,手摸PM8921也没有升温,所以把VBATT支路的电容查片未果。维修陷入困境,再仔细看图,VBATT除了供给PM8921还直接供给射频电源,发觉射频那里温度变化大,量射频APT_VPA居然和VBATT通了,就是U202输入端和输出端通了,拆掉U202就不通了,邮寄一个焊上OK,电流十几MA,试机一天功能正常耗电正常。后来咨询客户,原来她经常打一个电话就几十分钟以上,呵呵,是不是这样长期射频高温烧坏。补充一点,对于这样100MA左右漏电的,一般通电时间长一点才测温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这手机  是mtk 的处理器  是吧。。。温度  高烧坏!

网友:
米2的U是高通

网友:
长经验,涨姿势

网友:
长时间打电话烧射频芯片,太不耐用了

网友:
看来小米2也不是那样坚挺啊

网友:
感觉不错,看完感慨颇多

网友:
这样的好贴大家大力支持,为了更好的认识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