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弱弱地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02):
外壳标示三星syncMaster E1920,拆机后面板有四灯的和两灯的,面板的型号分别是什么?
三星

网友:
面板上面有型号啊LTM190就是

网友:
屏的型号在屏背面有标吧

网友:
是屏型号吧?

网友:
后面面板 还有前面A壳有些有些

网友:
屏型号在屏背面下的小标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