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43Fw 发黄,灰脸,鬼脸,色彩失真

楼主(2015-06-02):
]

AOC e2243Fw 逻辑版维修LM215WF4-TRA2-6F1-A0 SW0640 SM4025 LED液晶屏逻辑板

一波三折,起初驱动板主芯片很热怀疑信号耗损,换了芯片,故障消除,10分钟后故障再次出现,发帖问过网友,此类故障是色失真,,而色失真与伽玛电路有关,用测图软件测灰度,发现有轻微过度不良,,逻辑版的伽玛以为是主芯片控制的,买了块废板拆了主芯片sw0640,装上直接花屏,由购买了一个新的sw0640,还是花瓶,x宝的假芯片啊,,测逻辑版六大供电,VGL-6V居然只有-1.2 ,跑电路发现去掉保险电阻VGL电压正常,最后跑到sw0640,换回拆到的原机芯片,VGL:-6V恢复了,图像居然都正常了,,试机器2小时故障又出现了,于是对比正常的伽玛电压发现,伽玛电压每组的和是都是12V,比如第一组TAB排线下面的伽玛电压V3:9.4V和V12:2.7的电压和是12V(万用表稍有误差)伽玛主攻电是由VDD电压12V提供的,经过对比发现在出现故障时V3与V12的电压之和只有7.9+2.3=10.2V 明显低了2V,拆下与V3和V12链接的几个电阻(R221:9.1K   R222 R223 R224 R225)阻值都正常,估计热系数阻值不正常,查出是哪一个有点难,于是全换了,再次试机,电压值恢复,试机3小时,图片和视频没有出现黄脸,发灰,脸部轮廓黄色斑等现象,图像清晰,此故障是由于伽玛电路电压变低使得灰阶过度不良造成图像出现色差,使色彩失真,虽然走了不少冤路,却学到了不少,虽然不知道升压芯片sm4025和sw0640的时序,经过跑线却熟悉整个电路结构,积累经验,收获不小

图像正常了

电路分析图与电压数据: LM215WF4-TRA2-6F1-A0 sw0640

网友:
网络太慢啦,修好了发个帖子弄了一夜,呜呜呜

网友:
屏线换没换来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有资料的话还有兴趣研究研究,没有资料基本都放弃了,楼主厉害

网友:
厉害啊   这都能修

网友:
有资料就是好啊 没资料上面办法都没

网友A:
自己家里的显示器也是花屏,换的主控芯片更花了,还没修好呢,可以借鉴下。

网友:
真是好资料,谢谢分享,这样的帖子不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家里的显示器也是花屏,换的主控芯片更花了,还没修好呢,可以借鉴下。

换的主控芯片更花了是主芯片没焊接好,光用热风枪有时候会虚焊,要用烙铁加点锡拖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的主控芯片更花了是主芯片没焊接好,光用热风枪有时候会虚焊,要用烙铁加点锡拖焊一下,

谢谢回复,我还以为是买到了假芯片,有空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我还以为是买到了假芯片,有空再试试看。

假芯片的确很多,不靠谱的店专卖便宜货,有的还不如二手的,我就买了一片0640的假的,带邮费都30块了,太坑了,不过一定要焊接好才能判断

网友:
我有个方正的屏,也是这样,装集显的板不花,装独显的板上没一会就花,一直扔那没修

网友:
这一修值得,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厉害啊,现在修屏的人越来越多了,资料也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我还以为是买到了假芯片,有空再试试看。

我都买碎屏上面的板子 缺啥上面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这个显示器,图像只是稍微有点偏蓝,其他都正常,以为是程序的事,刷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会不会是和楼主的故障一样呢。

网友:
碰到这种故障才真正体现出高手本色,一般的人也许要放弃了。

网友C:
伽玛电路不知道怎么维修,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少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部分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伽玛电路不知道怎么维修,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之少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部分的资料?

伽玛电路是最简单的电路,伽玛电压第一到最后一个是‘阶梯‘式的,首先要找到伽玛的主供电和伽玛一,然后是电阻,伽玛的电压是由主供电串不同阻值的电阻所得到的,

网友(2015-07-29):
我来晚了  但是冒个泡证明我来过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分享

网友:
好厉害,你说的这些我根本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