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r18高压板改成通用板的开关电压不同问题

楼主(2015-06-02):
把三星笔记本r18高压板改成通用板,原板开关电压3.3v,主供电19v,我手上这个通用板开关电压5v(不是3.3v),主供电适用于5v-20v,请问各位大虾这个通用板可以代换吗?谢谢了

网友:
需要一个高电平导通开启就可以了,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的,要小改下。

网友:
其实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完全可以改上试试啊 就是接几根线的事

估计可用

网友:
不管是什么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更改一下你的高压板的串联电阻。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