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分析个电路啊。

楼主(2015-06-02):
   哈哈 我是小小白。不懂电路 帮忙分下这个电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那位帮我分析下这个隔离啊  今天店里师傅不再

网友A:
我去p管低电平导通

网友B:
PQ12你看作自导通就行,如果不知好坏,自己分压一样让它通过

网友C:
这是E40的图纸吗  是不触发的问题吧

网友D:
自导通,可以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p管低电平导通

但是他现在为高啊  要查那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2你看作自导通就行,如果不知好坏,自己分压一样让它通过

  现在是 G 级 为高  要怎么样才能为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E40的图纸吗  是不触发的问题吧

  不对。是联想Z470的。  没过隔离,G 级要怎么为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导通,可以直连

直连不会 导致上电池大短不吧

网友:
这个是从适配器过来的,电池那一路还有隔离管的啊,怎么会大短。?电池隔离管也穿了?

网友:
下面的图没有了,这个管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
那个复合三极管,只是为了电压检测的,电压正常,为闭合状态,VA供电正常,P沟道自己导通。你可以拆掉都可以。

网友:
5脚2脚为高电平就对了,自导通的完全可以直连

网友:
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
我上面犯了个错误,都没发现啊,5脚要为低,第一个PNP三极管导通后第二个三极管的B极才会为高电平,使第二个三极管截止,后面下拉才有效使得第一个隔离管导通(这图看着别扭,没PDF舒服一时疏忽差点把人家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