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tinkpad sl410k 680元

楼主(2015-06-02):
出sl410k,t4300     2g      320g     集成显卡。主板是刚换的,淘宝卖家给保修到8月27号。就是原装适配器坏了,换了个新的杂牌。qq376339178        680元,顺丰到付      有个问题,装的时候,无线网卡没搞好,不会开无线。但是开机能显示无线未连接

网友:
在这里卖这机太贵了   无线的应该是掌托那个盖拆开  右边有根线没插上吧

网友:
    这个无线网卡是在触摸板下面的,懒的拆了。原来你别人顶错了。这个机器,好像最多就值680了。

网友:
电脑过期了,就是垃圾了

网友:
今天刚卖给了同行一台 550出的

网友:
你的价格是批发价,淘宝最低699.我是报价太高了,因为开始的时候,得到的是错误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