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加电掉电。

楼主(2015-06-02):
电流上到0。2就掉电。没有头了。有没有人修到过啊。谢谢。

网友:
你什么都没去测量,给出的条件又这么少估计没几个人能帮你。

网友:
如果电都正常,就刷一次BIOS.这情况有点像缺电,你这说的不清不楚的,至少查下条件再来发贴啊.

网友:
看看哪个电压没出

网友:
你这个首先查下看看那个电压没出吧     查完这个再说哦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这款机出现这种情况先瞬间测各大电压那个没出,如果都出了再看HWPG有没起来,还要注意看一下转换电压

网友:
查下HWPG的阻值,我遇到一块是PU5有问题,看到有个贴子也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是缺供电。

网友:
缺电压掉电,查后继电路

网友:
看哪个电压没出

网友:
楼主说说你具体情况,我刚修好一台,把COMS电池上就不触发,把COMS电池拔了可以触发但是掉电,有时还可以亮,

网友:
说说具体情况给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2015-07-03):
也来了一片掉电的,以前好像修过,现在都忘了

网友:
量下有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
电流只跑到0.2A,估计是有电压没有出来,触发瞬间测量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触发后就掉了,还是触发后0.02

网友:
没有CPU供电啊!修后继电压吧

网友:
广达的板吧  挑起ec的hwpg脚 然后来一发3.3v接上去  不掉电了就测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遇过一样的故障好象是桥的1.05V供电短路,你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