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蓝屏 花屏 时显时不显 挑内存 碰到2台都没找到问题

楼主(2015-06-02):
I3三代的U,碰到两台问题差不多,机器拿来是不显,换了几条内存,有一条可以显,但进不了系统,进PE也进不去,用内存测试软件检测有坏块,但内存是好的,换了CPU,把BIOS里的独显关了都没用,做了SLJ8C单桥,刷了4M的BIOS没效果,第一台没修好,听客户说找别人修好了,还只花了100块,也不知真假。高手请指教。

网友:
现在怀疑桥有的问题,不知道换桥行不行,,SLJ8C桥手上还没货,要订

网友:
用可以点亮显示的内存测试集显供电为0V,断电再开,集显又有时有0.9V,这个正常记得一般是0.45V左右吧?,独显有0.9V,在BIOS里关了独显就没电压。

网友A:
如果真是100搞好的,那么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加焊搞好的,第二个,普通电路问题,第三个,一些细节你没注意到,既然你已经搞了桥了,你有没有怀疑CPU座子会不会虚焊,毕竟内存还是归纳到CPU里面去了,还有可能是普通的小问题,没注意看,而且最重要的,E1-471G BIOS是很大问题了,而且很多471G都没有完美解决的,又蓝屏又花屏的,BIOS也还是有很大嫌疑,还有些变态机器,挑内存,很挑内存。

网友B:
还有更奇葩的,关了独显后,用集显可以显示,测试PL13供电竟然没供电为0V

网友:
快要被这机器整晕了

网友C: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内存0.75V经常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内存0.75V经常出问题

请具体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100搞好的,那么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加焊搞好的,第二个,普通电路问题,第三个,一些细节你没 ...

客户原配的内存开机电流直接到1A左右,不显。BIOS刷了一个故障没变就又把原来的装上了。很少去加焊CPU座,实在不行了再试试吧

网友D:
你知道笔记本内存分低电压 和 普通电压的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别人100搞了的,捡了个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具体点,,谢谢

看看0.75V正不正常

网友:
没遇到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更奇葩的,关了独显后,用集显可以显示,测试PL13供电竟然没供电为0V

请问,集显和独显都没有供电,确实可以显示了,为什么?

网友F:
BIOS 的问题很多!这样的机器先刷下BIOS

网友:
对哦    VTT  电压  0.75V    不正常    我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笔记本内存分低电压 和 普通电压的

都是普通1.5V的,,低电压的后面带L,我知道,,关键是原配的内存点不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 的问题很多!这样的机器先刷下BIOS

刷过了啊,,,你没看贴吧???

网友:
有0.7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为什么,别人100搞了的,捡了个鱼

也有可能故意这样说想气我吧

网友G:
我觉得还是集显供电或者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还是集显供电或者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我感觉是插口问题,应该重新清洗一下

网友:
明天换个桥看看

网友:
供电干扰会这样

网友H:
tps51216换了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没准顾客花了500块钱换的板了 楼主不要想太多

网友:
像这种不开机的故障100块钱就算是拔下内存好的我都会动个手脚让他拿到其它地方修去

网友:
加焊了显卡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tps51216换了这个芯片的问题,

换了没用,0.75V正常的

网友:
最后还是换板了

网友:
学习中,手上现在两台这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