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接口里LID_CLOSE#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06-02):
屏线接口里LID_CLOSE#作用是什么?
此图是联想E420的图纸

网友:
屏保信号。

网友:
我也想知道,,理论还要加强啊

网友:
检测盖子有没有盖上,这个信号用来通知的。

网友:
when open screen: signal LID ( HIGHT logic)
when close screen: signal LID (LOW logic)

网友:
休眠信号,就是合上盖子用的

网友:
清楚了,相当于LID_EC#,连接EC的,现在好多都用的磁感应器

网友:
休眠信号  同ec lid-ec

网友:
5楼说滴对!

网友:
休眠信号,关闭背光,或者在系统下待机

网友:
我不知道,大胆猜测下,我认为不是休眠信号,我认为可能是键盘上的有个快捷键,单独关闭屏幕的一个快捷键信号,大家认为这样解释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