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款机Y510P小修一例

楼主(2015-06-02):
下雨天,闲极无事,同行看我无聊问我想不想找块板玩一玩,我去,板有何玩头,不如去找妹子玩。心里是这想,但是不能说出来。玩就玩吧。他把板拿给我,一看,我去掉件3个,两个CPU处的MOS管,一个CPU座反面的电容。他一句话给我吓尿了…………原故障烧CPU…………尼玛,这是4代啊,很贵的有木有……
不废话,正题:
机器:Y510P
板号:VIQY1 NM-A032
故障:烧CPU

想了一下,烧CPU嘛,妥妥的是CPU供电有问题,他都拆了三个件了,果断使用三大招,一看二量三摸。看已经看过了,再就是量了,啊我戳戳戳,万用表笔一阵乱戳,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看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哦,上迅维下张图来看看呗,不过心里的悬的,这板太新了,估计哥要杯具了。果然…………就几个帖子,全是求图的,好嘛,没图,我这小菜鸟就没折了。越是这时候越是要冷静,先不上U,上个电看看(U是借另一个同行的,那小伙还不怎么想借,话说1000大洋!!!哪尼…………)。通了电,电流闪了一小下,0.03吧,貌心(不太记得了),呃,如此这般看不出啥状况,没上U的板,大多都这样,一闪就掉了。那就先把件给补齐了吧,若干秒后…………O啦,补好了,心里还在怯怯的想着烧U的事情,脑子里灵光一闪,烧U?嗯,把那几CPU供电的MOS管戳戳看,哈哈,发现敌情…………没说我敢图???看图!

看到这里,诸君是不是猥琐的笑了,哥我也笑了,小样,看你往哪里跑,果断拆掉,换之,一量阻值正常,心中大定。可是临到上U测试,心里惴惴,问下同行行,如果出了状况不让我担责任吧?他很鄙视的看了我一眼,大手一挥:上电。电流限制1A,一上,嗯不过内存??哦,SOGA,没上内存,不好意思。上内存,电流欢快,搞定,收工。
U太贵,修的时候,放不开手脚啊,各位看官大侠给点分分呗,此帖没有任何技术含量,高手,看看笑知就好了。贫道这里顿首再拜。

网友:
厉害啊楼主,,三大招使的很好啊,学习了,以后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A:
已脑补你猥琐的笑容

网友:
新款,没过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脑补你猥琐的笑容

嘿嘿,同猥同猥

网友:
应该是不同保,不然也不会拿来修了……至于啥原因,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到底是哪里坏了,没说清楚。

网友:
330或470就那两个电容,没别的。

网友:
这也可以。哈哈

网友B:
你这语气,搞的我看帖子都紧张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肯定是和看悬疑片差不多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烧了几个了

网友:
电容短路?造成的烧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语气,搞的我看帖子都紧张

1000块的U能不紧张么,一不小心就1000块出去了。

网友:
新款机器就多是没图纸

网友:
没事去修料板,也是醉了。不过楼主真的很有耐心

网友:
MAOSFET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