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外接正常内屏两分屏非显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5-06-02):
接客户一机子,拿来时螺丝已拆掉了。客户反应是自己拆的,说外接可以正常显示,内接不正常,客户自已说不是屏就是显卡的问题。看来客还是懂一点的,好吧别的不管先上电看看。通电外接好的,内屏是二分屏,这是不是屏有问题呢。不管了,先从简单开始做。换屏换排线都还是一样的现像。这时客户发话了,说一定是显卡坏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报好价打发走客户。螺丝拆完了只要拿出板子就好了。看了看没有进水没有明显故障。也没看图纸直接加焊显卡结果不行,是不是显卡坏了呢?手上正好有于是果断换显卡。信心满满的上电,结果。。。。。不说了,让我哭会儿。  只好找图纸了。找出图纸找到LVDS_DDC_DATA   LVDS_DDC_CLK这两个信号
这是读屏信号,用示波器一打,只有抬高没有波形。只想骂人。找到这个信号的来源
这两信号是三个排阻一起来来的,但是9404没用,而9404是显卡发出来的,说明这信号直接是9407出来的,9407是连到桥的,妈的,我说换显卡为什么没用呢。好吧,即然是桥出来的,那就可以确定是桥的问题的。HM65的桥还是有的,果断植好上上, 一通电竟然还是一样的。好吧,打这两信号阻值,一个500多,一个只有60多,桥没做好吗?不可能呀,我对自己BGA功力还是有信心的。刚刚上之前要是打一下阻值现在就不会为难了。晕。下桥吧。下了桥打值还是一样的。哪有短路了? 9407没到别的地方去,说明是板层问题,本想断开线飞线的,那可是太麻烦了,BGA成功可能性又太小,烧吧。看能不能烧出来,拿掉9403防止烧到别的地方,烧吧。再测,阻值好了。高兴啊,刚才的桥再植上上电,亮机。 这机我是植了三次珠。0.35的可不是好植的,还好我植珠功底好,要不然都放弃了。

沙漠孤烟。。。 + 1 很给力!

网友A:
为什么不带张亮机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带张亮机图呢

最后那张是亮机了,但是过了LOGO,最上面的字母没拍到

网友:
LZ的BGA植珠确实厉害呀    要我就放弃了

网友:
你USB键盘进个BIOS也好呀。

网友:
亮了,图没拍好

网友:
大家反应没有亮机图,图没拍好,现在补上

网友:
一个看似小毛病,修起来太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佩服,不过就是太着急

网友:
干了显卡 又干桥  收多点啊  不然亏了

网友:
亮机才是重点

网友:
电阻坏了吗

网友:
楼主好冲动  你这样容易走弯路

网友:
最好烧出那个元件短路导致阻值那么低?

网友:
可能是排阻问题

网友B:
烧出的结果是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出的结果是啥啊

板层短了,别的没问题

网友:
历害呀,一烧就烧好了

网友:
坏的啥呢 楼主好技术

网友:
LZ技术太强大了,BGA都3次。。

网友:
板层短路????

网友:
楼主,还真是细心哦,朋友们

网友:
以前遇到过板层短路的,怎么也烧不出

网友:
做桥的技术可以哦。我得出现6分屏不知道什么弄

网友:
楼主板层烧鸡烧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