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15-06-02):
CQ42 i3-330 触发0.23v掉电 查各大转换电压 正常 就是HWPG 只有 0V-1.58V-0V 跳变 VRON 也有1.几伏跳变 HWPG发个一个与门 遇到过得道友讲解哈噻

网友A:
查过个分电压的HWPG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过来看看张张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过个分电压的HWPG

都是瞬间1.6V样子 刷过BIOS 触发一次后 就自动触发掉电

网友:
求大神奇迹出现啊

网友:
大哥,你这是灌水咯

网友B:
大哥,你这算灌水吧

网友:
逐一排除没个PWM供电的 PG的影响 pg不正常的那路就是 问题所在了 试试吧

网友:
楼主,搞定没,我遇到两台 了

网友:
看看高手怎么是说

网友:
我也在修一样的故障,急呀。

网友:
有修好过的在神言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算灌水吧

没有啊,我是真认真看完了才说的,我是不怎么懂,初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算灌水吧

额外你家的求助帖,你学习怎么求助呢吗?逗

网友:
HM55掉电,,断开VRON,如果掉电,查HWPG,如果不掉电,再断ICH_PWROK,如果还掉,就是VCORE问题,如果不掉,查时钟芯片,,,如果以上都正常的话,,,回复一声,,继续讲

网友:
查下所有电压的PG信号 一路路断开 这种应该是哪路的PG不正常引起的 或者那个电压没出来 ????

网友:
0.2就有内存了么?有CPU了么?要知道是缺电掉电还是短路掉电

网友:
cpu电压应该没出来吧,看CPU缺少的条件找找

网友:
额,我这有一台一样问题的机子,不知道你找出问题没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  或者有小地方 短路

网友:
通病来着

网友:
把hwpg断了,断了谁不掉电,谁就坏了

网友:
测量主板个供电PG、主板有无短路声卡、网卡。

网友:
上示波器,抓个s3电压和内存电压比较,看一下在那个状态下先掉,再在这个状态下找,慢慢缩小凶手范围

网友:
各供电芯片输出的PG都正常?

网友:
灌水的要怎到处理。看到没看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