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43T SI主板启动故障

楼主(2015-06-02):
型号:ASUS P5P43T SI
现象: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按了开机键会看到主机反复重启,可以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如果能正常启动,可以正常使用
之前换过电源,又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加焊南桥可以开机了,但是新问题又出来了,正常开机使用过程中会自动重启,时间没有规律,有时玩半个小时,有时开机2分钟就会重启。
注:排除散热问题和电源问题

网友: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让我想起了华硕排阻常坏。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可能桥空焊

网友A:
反复重启,测下电压是否正常,供电/时钟/复位/放下电试下

网友:
请检查触发信号的上拉排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复重启,测下电压是否正常,供电/时钟/复位/放下电试下

放电试过,没有作用

网友:
可以先换一下南桥,这种南桥加焊效果不大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哪路先掉,内存还是CPU等……

网友:
测下电压是否正常,供电/时钟/复位/放下电试下

网友:
现在看到华硕主板就头痛,,前几天换了一个华硕G41的GB南桥,原来拿过来,反复跑D0 98加焊了下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不可以显示,心想估计要换南桥了,好,定南桥,换了,还是一个样,用风枪吹下偶尔又可以显示,估计还是822的问题 南桥根本没有问题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不弄了,摆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