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加焊北桥 ,上部温度和 下部温度 最高 设置在多 ...
请问下 加焊北桥 ,上部温度和 下部温度 最高 设置在多少度

楼主(2015-06-02):
看BGA 说明书上是 225 度 和270度 。听说北桥容易爆桥 。所以请教下
设置

网友:
下面200 左右,上面220

网友:
你按说明书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做桥没有一个固定值,有时候要看季节,室内温度等等众多因素,最高不爆珠。

网友:
测温线了解机器的温控情况,误差多大,在根据熔点调整温度

网友:
不知道你机器误差多大。底部温度最好不要超过260度 上部的温度不要超过245度

网友:
测温线了解机器的温控情况,误差多大,在根据熔点调整温度 是迅维的请教下 迅维的客服他会教你怎 样校BGA 一般用外部测温线在风嘴下测的 200度时看 测温线测的是多少 200度时测温线要测得215度/220度 要比实际测出来的200度高15-20度 就样按正常温度找个坏板跑下 锡能化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