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显卡驱动装不上,BIOS问题的请进来

楼主(2015-06-02):
从客户端和迅维网上下的BIOS显卡驱动死活装不上,测显卡其他条件正常,刷下面的BIOS解决

z475(KL6C,25Q32)OK,很好用,能装显卡驱动的.rar

网友:
谢谢楼主,总归会遇到的

网友:
还没遇到    应该会用到的

网友:
暂时没遇见过   此案列供参考

网友:
好像WIN7的bios跟xp的不能一样,在笔记本中。要不然就打不起驱动

网友:
还没碰到过装驱动要刷bios

网友:
华硕的我到碰到过。近系统就黑了。卸载显卡驱动就可以近系统。 刷bios解决

网友(2015-08-02):
刷blos就解决了码

网友:
楼主 安装不了显卡驱动和BIOS有关系么?

网友:
是不是真的辣,刚好手头上有一台,先刷刷试试

网友:
唉,BIOS真难搞,像这种能开机的,我一般都是另找芯片刷上的,第一颗不亮机,第二颗还不亮,本着相信楼主的态度,第三颗终于亮了,结果,显卡还是打不上,换系统也是打不上,留给我的就是两个叹号,叹号叹号!!

网友A(2015-09-15):
终于把这台打不上驱动的机子解决了,放了好久,客户催了几次,无奈之下找了个显卡芯片换上去,开机进系统,两个显卡驱动都打上了,独显芯片能够让集显的也打不上驱动,厉害

网友:
两个   刷哪个啊

网友:
先收藏,这款机偶尔还是有遇到

网友:
我有两个y470打不上驱动 有空去试试bios

网友:
还会这样啊   要是我就做显卡了

网友:
日啊,把独显取了,集显驱动还是感叹号,无语中

网友:
BIOS不对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希望药到病除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不过一般来说BIOS会引起再多奇怪的问题都有的

网友:
刷了,我的是win7;没解决,楼主给点思路

网友:
现在的 BIOS会引起很多问题

网友(2015-10-19):
坛里说是A6CPU问题,CPU在路上;到了测试看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9702-1-1.htm这个帖子里说是A6CPU问题;l我的一样下载刷上没解决;但BIOS文件是好的;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把这台打不上驱动的机子解决了,放了好久,客户催了几次,无奈之下找了个显卡芯片换上去,开机进系统, ...

我的故障和你的是一样的,我也想换个显卡看看。我也觉得不是bios问题。明天跟客户沟通下。

网友:
先收藏了,等修到的时候再下,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可能是有些BIOS的显卡型号不同引起的,

我上次在论坛下个BIOS就是打不上显卡驱动的,,还好之前有备份,刷回原机备份的就行了,,

备份BIOS,最好是把主板上的桥,显卡上的字一起保存,以便下次用到,,很多机器,版号相同,显卡用的是不同 的,,BIOS不通用,

网友(2016-12-04):
很好我下载试试

网友:
BIOS 引起的故障真多

网友:
BIOS问题千奇百怪啊

网友:
刷BOIS好的还可以有的要换显卡呢

网友:
我先试试,双显卡黄色感叹号

网友:
我也碰过一次  装上带叹号

网友(2017-01-08):
我的是能装上驱动,但鲁大师FPS只有3左右,在BIOS禁用独显,FPS就能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