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A7-MX不跑马,CPU电压1。17 V

楼主(2015-06-02):
七彩虹  CF-A7-MX不跑马,CPU电压1。17V,内存1。56V        桥1。14V     不知哪里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桥很可能虚了吧

网友A:
看看论坛三板斧,一,热风枪吹,看看有没有虚焊等

H55

网友:
总线电压多少?

网友:
不跑码   CPU 内存  桥  总线 电压全正常   代换个CPU试试    不行在刷个BIOS   在不行就加焊下桥 上BGA

网友:
总线?时钟?复位等一一检查

网友:
可参考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般OK才跑马

网友:
时钟,,复位都有,总线电压4。2V

网友:
总线是0。42V。

网友:
B16 A15呢?

网友:
3.34V,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是NV的单桥吧,看看HT VLD信号,只有这个信号出来 了,才会跑马的啊

网友: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也是不跑马,有点相似

网友:
amd的复位正常   干桥   其他没啥意思

网友:
好多都没说   可参考的信息太少 发求助多测下 信号我们才能给你判断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论坛三板斧,一,热风枪吹,看看有没有虚焊等

这也太亡命了。。。。。。。。。。。。。

网友:
不跑码要把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测一次……。然后刷BIOS。再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亡命了。。。。。。。。。。。。。

混论坛的都知道呀,本论坛的招牌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