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开机灰屏,显卡发烫

楼主(2015-06-02):
如题,能开机,测屏线3.3V 19V正常,背光能点亮,灰屏。显卡很烫手。大大们,小弟刚入这行,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显卡不装散热肯定烫手的啊。

网友B:
一个一个测,显卡,屏线,屏。

网友C:
最好上个图,刚开始干就修机器呀,你师父呢?

网友D:
屏有供电 显卡和屏的通讯 有电么

网友:
先带换下屏看看

网友E:
换个屏试试,然后干显卡

网友F: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G:
先外接显示器试试    正常代换屏试   还不行就上BGA加焊显卡    一般都可能搞定

网友:
先换屏 看看 不行就即汗一下显卡·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装散热肯定烫手的啊。

有装,笔记本主板,外接显示器无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测,显卡,屏线,屏。

晚上好好看看,今天带过来公司,结果都没时间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个图,刚开始干就修机器呀,你师父呢?

回去补拍。今天师傅休息,自己搞

网友:
换屏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有供电 显卡和屏的通讯 有电么

LVDS我还没完全搞懂,就知道它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去补拍。今天师傅休息,自己搞

可以啊,趁着师傅不在,仦就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

外接无现啊,怀疑显卡虚焊,新手,又不敢上BGA,今天那块坏板练手,直接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外接显示器试试    正常代换屏试   还不行就上BGA加焊显卡    一般都可能搞定

好的,我试试看。今天师傅休息,自己胡乱搞

网友:
建议外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有装,笔记本主板,外接显示器无显

有的显卡发热也好严重的,比如典型的CQ40。

网友:
外接不行啊,试过了,外接时笔记本会暗一会,然后又回到灰屏。。。。但是外接显示器无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显卡发热也好严重的,比如典型的CQ40。

GT630M啊!!!

网友:
换张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