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G41F的主板

楼主(2015-06-02):
PIG41F的主板  不触发     PWRBT  3.3  PM_PWRBT 也有跳变  RTCVCC  RMRST 都有3.3  VCC5SB  VCC3SB 都正常  SLP S3 和S5 都不正常   都没电压  翘起EC 的S3 和S5 都没电压   俩个信号的对地阻值 只有253 我该换南桥吗?

网友:
县加焊,不行再换

网友:
果断换桥吧。

网友A:
还看看南桥晶振      在上BGA先加焊下南桥     在不行在换南桥

网友:
赞同LS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看看南桥晶振      在上BGA先加焊下南桥     在不行在换南桥

测过晶振 有压差 的 没有示波器 然后 用万用表测了下 有32.1HZ

网友:
应该考虑干桥了。

网友:
有示波器吗???打打晶振的波形吧。。。

网友:
晶振在ok
了的话,,,那LZ直接换桥吧   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