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小白求教电源板输出电压都是15

楼主(2015-06-02):
如图所示,输出线后面四个电容通电时测15v输出线也都是15v,这个时候指示灯不亮黑屏。时好时不好的可以用,用一段时间自动黑屏。可以用的时候那个圆柱缠铜丝的保险?会滋滋响。 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不是典型的虚焊,打火声吗?

网友A:
可以用的时候那个圆柱缠铜丝的保险?会滋滋响。 那个不是保险兄弟,会滋滋响应该是变压器在响,变压器老化,过载.质量工艺差,15V电压高了,正常12v,黑屏可能自动保护,先断开高压板修好电源板,重点电解电容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哦。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空载15V是正常范围

网友:
空载12v-18V 都是正常的

网友:
15v正常的,主要修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时候那个圆柱缠铜丝的保险?会滋滋响。 那个不是保险兄弟,会滋滋响应该是变压器在响,变压器老化 ...

那我现在应该先换个变压器咯?因为之前屏幕可以用时都是滋滋响后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先断开高压 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以楼主现在的水平,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换掉所有大大小小的电解电容,完全修复的可能为90%以上——别问为什么,好好努力吧

网友:
会滋滋响应该是变压器在响,变压器老化 正常12v,黑屏可能自动保护,先断开高压板修好电源板,重点电解电

网友:
楼主除了换电容,也没有什么好做的,前级的电容也要记得换。

网友:
换个看下是不是线圈咂间短路

网友:
xi响是变压器问题 不用管他 我觉得这是稳压电路问题

网友:
你这显示器是LED的,会响的是电感,也就是升压电感,

网友:
大电容换了么  看看大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输出12V和5V,实在不行从保险后面可以飞线到变压器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