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按开机键无反应,求助

楼主(2015-06-02):
映泰G41D3+按开机键无反应
开机针有3.3V

强制开机后测量
复位针3.3
无PCI复位,
有12V  5V

IT8721的37脚PLT RST无电压
内存供电0.45
无CPU供电

没有发烫的元件,IO有点暖。

网友:
先解决触发电路。

网友:
把开机触发电路解决好    IO暖有可能就是它挂了  在看看南桥晶振  和RTVCC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A:
从rsmrst根据时序逆向查找

网友B:
主要还是看IO跳变。前提是供电正常不?

网友:
LZ还是按一般的上电时序来修吧

网友:
谢谢大家
料版上没找到一样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IO跳变。前提是供电正常不?

没有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rsmrst根据时序逆向查找

南桥焊接在主板上,找这个点,很难找

网友:
我也有一片, IO是好的,可能是南桥那边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焊接在主板上,找这个点,很难找

rsmrst从io上找回去啊

网友:
直接查,南桥工作条件,正常的话直接触发南桥,不通过 IO转换触发。

网友:
谢谢,客人放弃维修了。

网友D:
待机情况下IO应该没有温度的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情况下IO应该没有温度的V啊

短路绿色线 强制开机有温度,没在料板找到一样的IO

网友E:
BIOS 有没有 ·来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有没有 ·来个 ·?

迅维网客户端
图多图纸 BIOS 代换资料 里面基本都有
下载一次扣1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内存电压不开机的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