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的BIOS触发后 5脚和6脚无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5-06-02):
8脚的BIOS触发后 5脚和6脚无电压正常吗,正常的1256脚都是多少 2脚有3.3V 5脚也应该有电压吧

网友:
还有这几脚的波形是瞬间有吗

网友:
没电压不正常,一般都能量到1V左右

网友:
5 6脚都有波形,但没电压,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哪能是哪里的问题哪

网友:
示波器量是最好的,持续波

网友:
就开机跑码时又波形,到Logo卡住,5 6脚无电压,电阻正常

网友:
能测到波形才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