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无待机

楼主(2015-06-02):
DELL N5010 待机芯片 RT8205B  无3.3V 5V  如图 测得 VIN 16脚 19V  13脚EN 16V 3脚 4脚为 2V  8脚 17 脚分别为3V 和5V  14脚3.3v  1脚 6脚 没有电  请教 1 脚 6脚 的电压是芯片 内部输出的吗?

网友:
月饼 大神们在不 有空 给看看  谢谢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下嘛,好像不是自己产生的

网友:
芯片 换过了

网友A:
是芯片内部直接产生的,不过它受这个电路的控制,你对照着实物测一下这个电路中的3V_5V_EN这个信号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芯片内部直接产生的,不过它受这个电路的控制,你对照着实物测一下这个电路中的3V_5V_EN这个信号的电压是 ...

3 V_5V_EN为高电平时,Q4601导通,+3.3V_ALW_2被 拉低,只有当+3.3V_ALW_2被 拉低时PQ4602复合MOS才能不导通,芯片内部产生的3V 5V电压才不会被拉低!

网友B:
3V_5V_EN   受控于下面这个电路

网友:
开启有电压?    先换个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V_5V_EN为高电平时,Q4601导通,+3.3V_ALW_2被 拉低,只有当+3.3V_ALW_2被 拉低时PQ4602复合MOS才能不 ...

谢谢 搞定了 D4201 不输出3.3v 我把3脚1脚 直连了 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_5V_EN   受控于下面这个电路

确实 是这个电路出问题了  3V_5V_EN 没电压!

网友C:
怎么搞定了    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搞定了    那里的问题

3V_5V_EN 信号没有电压  D4201 一端3.3V 一端0V

网友:
开启一般都是EC发出来的,芯片没问题的话看看EC条件

网友:
换电容试度嘛

网友:
都是电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