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5-06-02):
不开机。修过的说是主控坏了想在看看
到底是不是?

网友:
这是换下了的?我看见芯片都被折磨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是啊  你说换那个了

网友:
  我想找这个板的图纸和点位图   不知道 板号

网友A:
mini1还是2?如果是1图纸很好找,2的暂时还没见

网友:
是不是焊掉了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1还是2?如果是1图纸很好找,2的暂时还没见

是mini2  你有吗

网友:
mini2的现在只有位置图没有图纸 你这板子修过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