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的VW199,背光不亮,用电筒照屏有图像

楼主(2015-06-02):
一台华硕的VW199,背光不亮,用电筒照屏有图像,改恒流条后,12V的电压被拉低到5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已经把原来接恒流条那部分的供电断开子,改恒流的供电直接接电容正极,开关接电源板连接驱动板的接口上,亮度调节也接那里,地线了是,但是现在通电连电源指示灯都没有了

网友:
如果拨掉恒流条,电源指示灯就可以亮了

网友: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去维修呢,恒流条换过了

网友:
没分了怎么办?

网友:
恒流条挂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条  不行 就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
楼主肯定就是升压板的故障?通电量过原升压电路的电压吗,瞬间有升压没有,如果有,灯条是能瞬间亮一会的。vcc,on,adj,gnd如果确定没接错,就量量电压,看电源板的电压有否被拉低

网友:
LED有没有短路或接口有没有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