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掉电

楼主(2015-06-02):
此板可触发

电流 跑到 这个样子   感觉 内存没有过   测量内存电压都 有波形也有    拔掉内存  电流也是这样0.79

经过翻看论坛 发现有篇触发短路的忒子  和我这款机子挺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6647-1-1.html

我这个也是有3.3 没有5V   不过 只要触发了  5v就会出来  不触发的情况下 只有3.3一个

看了这篇帖子 感觉和我的一样于是就开始弄

把这两个地方的换后 通电触发 故障依旧

  此板  内存电压 CPU电压都有了就是不行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此故障  给指条明路哈

        此故障已经搞定  看来同样的问题 不一定是同样故障     此板已经搞定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这个板老便宜了,换板得了

网友B:
这种板电容有问题的少,好好查PG吧

网友B:
U也换个看一下吧

网友C:
你那18V够不够电,

网友D:
CPU座子下面有没有什么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E:
还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多测一下PG信号看有没有什么故障

网友F:
应该没还跑马,换南桥

网友G:
最近老是收到这样的机器  哎  愁人

网友H: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那就是没跑码,查各个PG,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老便宜了,换板得了

换班客户也得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电容有问题的少,好好查PG吧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也换个看一下吧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18V够不够电,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座子下面有没有什么电容。换了看看。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多测一下PG信号看有没有什么故障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没还跑马,换南桥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老是收到这样的机器  哎  愁人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那就是没跑码,查各个PG,复位.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定了  桥的问题 谢谢

我现在也有一种这样的问题,看来多半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PG都正常还掉电,桥故障引起的掉电也是有可能的。